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
如图,请教为什么最后的SPWM1信号会出现小刺?如何解决呢??谢谢。急。。。。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
说明一下,这是后仿真。行为仿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刚学FPGA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于仿真的软件  modelsim

网友:
看不清楚图。时序仿真在状态变化经常出现一些毛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击可以放大的,最后一个信号的毛刺,麻烦帮忙分析下,如何解决呢?

网友:
看不清楚图。
既然看的见,
就可以分析其原因。
怎么能放大图。

网友:
点击图片即可放大

网友:
通过在输出加一个寄存器,毛刺基本全部被吸收。。。。竟然把这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