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图形库

楼主:
这里借鉴了“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php?uid=139305&op=photo”同学的帖子,也简单的实现了TI的图形库功能,拿来炫炫。因为我选用的屏是320*480的,所以画面显得更好看些~

现在还没有做控件方面的东西,有兴趣的可以一起交流。

QQ:2568125508(因为网上乱加好友的比较多,所以要是您加我QQ的话注明一下:eeworld;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挺好看的,NUAA是不是南航哈?校友哎。

网友:
请问下这个320-480的驱动IC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南航的?真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IC是:ILI9481

网友:
这个是什么MCU做的?

网友:
同七楼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屏的时候没有注意,发现只能用十六个数据口,所以就选择了管脚比较多的芯片。LM3S1150。

网友:
刷新怎么样?

TI的图形库有些地方没看明白

它的程序框架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LM3S系列的芯片驱动TFT,刷新速度一直是个瓶颈。上面显示这些东西因为比较小,还明显看不出有刷的效果。但是显示一张整图片的时候,那种现象就非常明显。

它的程序框架可以参考TI给的图形库说明文档。或者是看看我给的那个链接也是这个论坛里的坛友写的。比较详细。我也准备参照他的写作模式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下,现在还没来得及。

网友:
还有它的触摸实现!按键如何事件响应!

模糊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触摸正在搞,呵呵。

网友:
非常好,值得一看啊,都是南航的童鞋

网友:
不错 有机会也玩玩彩屏。

网友:
我也用这个图形驱动库,感觉写的是蛮好,就是刷新太慢,另外有一点,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它这个图片解压缩的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的?看代码怎么也看不明白。。。LZ能介绍解释一下不?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触摸屏那块做得怎么样了~
一直读不出数据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