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无线大神

楼主:
已知无线发射模块电路的频率是30MHZ,现在要改成10MHZ,大概要怎么改呀??? 谢谢了

网友:
得有原理图之类的,了解的电路才知道怎么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没其他要求情况下  你可以试试3分频

网友:
外接混频器,用20MHz的本振,然后低通滤波吧10MHz的虑出来。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混频器虽然可以差频出需要的频率,但功率会有很大衰减,后面要重新放大,简单的办法还是改原电路,改本振部份和匹配参数,原电路在此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无法说明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