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时振时不振

楼主:
采用PIC16F716的电路中,使用20MHz的晶振,结果出现晶振时振时不振的现象,而且起振时的周期也不对,波形不对,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大家的赐教。

网友:
是自己做的开发板开始自己焊接的最小系统,建议认真检查一下电路,有时候都是很小的问题导致的,pic单片机没用过,只能给这些建议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相同的板子,同样的器件和电路,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纠结。谢谢版主的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我qq具体说说,板子买的还是你自己做的啊

网友:
换晶振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的晶振问题  QQ512373609  详聊

网友:
可以先替换晶体后再测试,问题依旧的话,说明你的晶体匹配电容参数不合适或者电路/器件有问题。

网友:
看看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否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