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LPC1114应用用什么开发环境好?

楼主:
IDE有keil,  LPCXpresso, 还有ZLG的TKStudio.等等.

不知道大家一般用哪一种?  各有什么特点?

请推荐一下.

网友:
keil 大家都在用。
资料相当较多。

网友:
觉得ZLG的TKStudio的例子里,文件较多有点烦琐的感觉.
网上看到有keil的demo,文件精简,容易看懂.

网友:
keil环境

当然是keil比较好啦,不过keil在win7下,仿真时不怎么好使,具体情况为基本上不能一次烧写成功,反复多次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你的问题,我在Win7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周工的例子并不好理解,可以参考,不建议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用的 仿真器是什么东东啊,难道跟我的CLINK仿真器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ZLG的例子很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周立功的小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JLINK V8..............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习惯问题吧,周公的并不简洁,过于复杂

网友:
IAR 6.2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linkex感觉还行,正在使用中

网友:
KEIL

这个依据个人喜好吧,从51就开始用KEIL,所以首选KEIL了。

网友:
Keil,简单易用,NXP推的那个什么LPCEX 什么的也复杂,

网友:
先上手一个,最好几个都熟悉一下,应该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最后根据自己情况选定一个

我现在已经安装LPCX了

网友:
请问用IAR时要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应该怎样设置啊?  我现在才开始学习,遇到一些问题,请你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