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中断完整接收一条报文

楼主:
用UART接收报文,一般的单片机都是采用超时(自己在写的定时器的函数)来判断一条报文是否结束。
在看STM32的时候,发现USART带有一个空闲总线的中断标志,于是想通过这个来判断,一条报文是否结束。
但,从调试的结果来看,让人很无语。
通过在线调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但,让片子自己跑,这个功能就有点不对了。
比如说:发送:0x55 0xaa 并没有产生 总线空闲中断
而在第二次发送的时候:0x55 0xaa  产生了,但回的报文确实 55 AA 55
然后后面在继续发送:0x55 0xaa  回的报文确实:AA 55
不知道 大家用个这个总线空闲中断没有。
自己感觉,如果在RX管脚上面加个上拉电阻,会不会好点?

网友:
串口把我弄得也很无语.…希望楼主仔细研究

网友:
使用USART自带的总线空闲中断 实现报文的接收

恩,代码已经实现,调试已经通过了。

问题,感觉是,采用库里面自带的清除总线中断标志位,有问题。不能用写0的方式来清楚。这个得注意。

附上代码。望大家都看看,提提意见。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然 估计还得采用定时器的方式来超时接收。

USART调试程序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串口是有点麻烦

网友:
清除的方法不对。
PE (Parity error), FE (Framing error), NE (Noise error), ORE (OverRun error) and IDLE (Idle line detected) flags are cleared by software sequence: a read operation to USART_SR register (USART_GetFlagStatus()) followed by a read operation to USART_DR register (USART_ReceiveData()).

网友:
所谓的报文无非就是带有固定标示的,固定长度的数据流,编程解决就是了,要搞这么复杂末?

网友:
不同意10楼的说法

不同意10楼的说法 :所谓的报文无非就是带有固定标示的,固定长度的数据流,编程解决就是了,要搞这么复杂末?

超时判断帧数据的接收是比较高效的。

网友:
空闲中断

要在每次收到数据的时候置1空闲中断,这样才可以生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仅靠时间来区分数据有时候会有问题,比如波特率不稳定或连线虚接或插拔接线会导致错误的数据收发,加个校验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