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仿真问题

楼主:
28335仿真出问题提示错误:

failed software resht;error 0x00000024/-1137 error during:register,execution,it appears that the target is being held in reset.

问题描述:供电正常,焊接28335,提示这样的错误,以为是硬件没焊接完,就接着焊接,但是把外接ROM接反了,还提示这样的错误,ROM接好后还是这样的错误,这时发现供电不正常,1.9V一直上升,换了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可是还有这样的错误提示,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不是28335坏了

需要解决问题1:,28335是否烧坏,怎么检测?

                      2,错误提示引起的原因,怎么解决

刚接触28335,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国内那些200~600的仿真器对28335支持很不稳定,经常是偶尔能用一些,然后就不行了。
找仿真器厂家确认一下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我在调试28335控制板时,吃了这个苦头。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查到的?一个一个电源管脚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