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Izigbee开发板不知为什么烧录不了呢?

楼主:
我两块板上电了,设备管理器上也有显示,说明驱动也安装了。但是在debug时,弹出的选择目标(target selection)中是空白的。!!!! 那个对话框下面就写着 a target connot be selected when used another debug session or in other applications..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我该怎么学啊

网友:
附上图片

这样说可能说不明,附上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仿真器驱动有问题,或者仿真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
。。

我的没有仿真器的哦 ,直接插进去就烧录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仿真器啊

直接就是这样的

直接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独立仿真器或者板载仿真器才能烧写程序,找厂家问了一下你的底板有没有板载仿真器。

网友:
有没图片我看看呢

网友:
看到了,USB插座旁边那个IC应该有仿真器的功能,如果那颗IC固件有问题,就无法使用IAR调试。

网友:
是你的驱动没有安装好  驱动在iar的安装目录 8051/driver里面 安装好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