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测试正常,as下载后结果不对。这个是时序导致的吗?怎么解决?

楼主:
我还不会设置时序约束

我采用classic时序分析,结果是pll的输出没有到我的时钟期望,可jtag却能却能正常运行。时钟没到期望值指出的路径的时钟是已经经过分频的时钟,并不希望到那么高的时钟

网友:
也可能是AS下载程序,程序加载过程出错,导致这样的结果!

网友:
这个我已开始就怀疑过,但奇怪的是有一个程序有一个地方错了。可as加载后和jtag却出奇的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