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CPU通信问题

楼主:
需要用Altera的一款CPLD来进行IO扩展与CPU进行通信,CPLD内部逻辑比较简单,基本是组合逻辑,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确定CPU和CPLD的最快通信时间?CPU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之间的延时怎样确定?说得具体一点:比如CPU的写控制线WR上升沿的时候,往CPLD写数据有效,那我怎么知道WR控制线与数据线之间的时序关系(延时)?

网友:
有哪位大侠知道啊?还是说在quartusii软件里可以分析?望知道的大侠指教下!

网友:
这个就是异步通信问题。确保CPLD工作时钟是CPU总线时钟的两倍。采样定理决定了。

网友:
WR使能前要先使数据线的状态保持稳定,二者间的最小时间差由CPLD的门参数决定,而最快通讯速率跟CPLD的门参数和逻辑设计均相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LD没有时钟信号,全部是组合逻辑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tasheet是给出了门参数,但是因为信号进入CPLD经过一些逻辑,所以不知道怎么算时间了。

网友:
 组合逻辑只能根据手册估算最大延迟,但难以确定实际时间。

网友:
但是我们不知道某一个信号经过了多少逻辑,怎么估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们很难确定某一个信号在CPLD内部的逻辑,怎么估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不用时序逻辑很难控制时间,不如你说下具体想做什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用CPLD扩展CPU的IO口,CPU与CPLD之间通过数据线、地址线与控制线进行通信,CPLD内部将扩展的IO口分成一组一组,每一组IO有一个地址,CPLD只要根据CPU给的地址来确定对哪一组IO进行操作,至于进行什么操作就看控制线与地址线的数据,所以说CPLD不需要时钟。我想知道的是:我怎么确定,CPU发完地址线之后的多长时间内发控制线有效,或者控制线发完之后的多长时间内发数据线有效,这个数据要保持多长时间CPLD才能完成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点类似于时序逻辑中:数据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做是可以的,CPU读CPLD时只需组合逻辑,写CPLD时利用WR的后沿锁存,脉宽、建立/保持时间均由CPU控制,具体数据可从CPU和CPLD手册里查到。CPU的外围逻辑可用74芯片配出来,而CPLD比普通74速度快得多,应该绰绰有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根据CPLD手册来知道建立保持时间,这样我才能知道CPU能以多快的速度与CPLD通信,但是CPLD手册里的延时说明有很多,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但是,应该说CPLD内部的逻辑不一样,延时也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时间很难算

网友:
 CPU读FPGA是纯组合逻辑,一般延迟至多数ns吧,100MHz时钟的CPU,即使只用一个CLK读也有10ns了,不足为虑。
 CPU写FPGA如设计成靠WR后沿锁存,而且WR信号是接在CPLD全局时钟线上的话,Setup时间和Hold时间在手册里是注明了的,再对照CPU手册就行了。CPLD全局时钟线对Setup和Hold要求很低,往往是ps级的,Hold甚至可为0。就算不用全局时钟线,用CPLD的普通I/O做锁存时钟速度一般也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