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控制直流无刷电机代码

楼主:
请问谁做过fpga控制直流无刷电机啊,能不能提供一下代码啊,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你想怎么控制,直接发pwm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通过PID实现速度闭环控制,并限流保护

网友:
我还没弄,现在在做数据传输部分的,等做完那个我也要做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不过我的很简单,给固定转速就行了,然后用旋转编码器得到位置信息就行。我现在也不懂无刷电机控制,不好意思,帮不了你。看些硕士论文然后自己设计下吧。增量pid应该就是三级吧,e(k)e(k-1)e(k-2),应该要用到3级流水线移位寄存器,然后计算出增量,做算法的硬件实现也许你可以参考下那些编码的硬件实现,crc,ham,rs码之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你了哦,以后有机会多交流交流

网友:
基于扭矩控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