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峰值检测电路,仿真结果不正确

楼主:
这是一个峰峰值检测电路啊,应该输出一直流电压,大小为峰值,怎么输出还是正弦波呢,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观点如下: 1  充电: 当放大器输出电压大于二极管右边电压时,电容一直充电,直到峰值为止。

                           2 放电: 当放大器输出电压小于二极管右边电压时,二极管断路,输出电容保持的峰值。

所以我认为:输出应该是一条直线啊?????

谁能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检测不出峰值?

看了电路,有两种可能

1、运放的反相端的偏置电流太大(如果是双极型运放,该电流约为50nA);

2、输入信号频率偏低(f《I/C, I是驱动电流,C是输出负载电容)。

解决办法

把1pf的电容加大。

网友:
反馈线应画在4148左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会的。确实,把1pf的电容换成0.1uf以后,效果很明显,还有,就是反馈线应画在4148左边。顺便说一句,我要做的10M以内的正弦波信号都能输出峰值,然后送AD采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嗯,是的,这个图是我从网上下的,原来的图就是这么画的,我把反馈线画在二极管左边以后,看到了效果,呵呵

网友:
不知道实物做出来是什么样的,这个应该算是书上的电路了,看起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