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t8 usb无法识别

楼主:
用火牛开发板更改了HID源码可以跑通屏蔽了除了USB以外所有设备,重新制版了6M晶振已经更改PLL为12倍usb1.5分频 无法识别出设备来紧急求助!!

网友:
是历程可以跑通.另一个6m晶震板子不能识别么?

网友:
我已经改了使用外部晶振12倍频,usb时钟1.5分频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怀疑是1.5k上拉的原因,我用的是1.2的没有1.5的,而且我是直接接的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回复,我现在用的片子和开发板的差不多都是103的,没有8M的晶振所以我用了6 M的但是程序里面我已经改了,12倍频,usb时钟1.5分频我没动,还是开发板的那部分,1.5k的上拉我是接的1.2的然后直接接到3.3上面急啊帮帮忙多谢了 ,我把开发板控制usben的管教断开直接接了3.3v上拉也可以识别usb 我做的板子也改了1。5的上拉接3.3v还是不能识别,两个程序的差别只有外部晶振倍频系数不同,各位大哥帮忙啊,小弟要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接触过6M晶振。不知道能不能12倍频。等等高人吧

网友:
没人关注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STM32的单片机,8M晶振,一块板子上好使,另一块板子怎么都不行。我检查了一下通信,发现不行的板子情况下,计算机没有主动向下发端点0中断输入,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