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帮个忙我的液晶程序 对第一排第一个写一个字符  但是整个屏幕都显示了!!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module        home(clk,rs,rw,en,date);
                input        clk;
                output        rs,rw,en;
                reg                rs,rw,en;
                output        [7:0]        date;
                reg                [7:0]        date;

                reg                [19:0]        cnt;
                reg                [3:0]        sum;
                reg                [4:0]        num;
                reg                [3:0]        temp;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        <=        cnt+1;
                                        num        <=        num+1;
                                        if(num==20)
                                                begin
                                                        num                <=        0;
                                                        temp        <=        temp+1;
                                                        if(temp==15)
                                                        begin
                                                                temp        <=        0;
                                                        end
                                                end
                                        if(cnt==500000)
                                                begin
                                                        cnt        <=        0;
                                                        sum         =        sum+1;
                                                        if(sum==15)
                                                                begin
                                                                        sum        =        6;
                                                                end
                                                end
                                end
                always        @(sum,temp)
                                begin
                                        case(sum)
                                                4'd3        :
                                                                        begin
                                                                                rs        <=        0;
                                                                                rw        <=        0;
                                                                                en        <=        1;
                                                                                if(temp==1)
                                                                                        begin
                                                                                                date<=        8'h38;
                                                                                        end
                                                                                if(temp==10)
                                                                                        begin
                                                                                                en        <=        0;
                                                                                        end
                                                                        end
                                                4'd4        :
                                                                        begin
                                                                                rs        <=        0;
                                                                                rw        <=        0;
                                                                                en        <=        1;
                                                                                if(temp==1)
                                                                                        begin
                                                                                                date<=        8'h38;
                                                                                        end
                                                                                if(temp==10)
                                                                                        begin
                                                                                                en        <=        0;
                                                                                        end
                                                                        end
                                                4'd5        :
                                                                        begin
                                                                                rs        <=        0;
                                                                                rw        <=        0;
                                                                                en        <=        1;
                                                                                if(temp==1)
                                                                                        begin
                                                                                                date=        8'h38;
                                                                                                date=        8'h38;
                                                                                                date=        8'h08;
                                                                                                date=        8'h01;
                                                                                                date=        8'h04;
                                                                                                date=        8'h0c;
                                                                                        end
                                                                                if(temp==10)
                                                                                        begin
                                                                                                en        <=        0;
                                                                                        end
                                                                        end
                                                4'd6        :
                                                                        begin
                                                                                rs        <=        0;
                                                                                rw        <=        0;
                                                                                en        <=        1;
                                                                                if(temp==1)
                                                                                        begin
                                                                                                date<=        8'h81;
                                                                                        end
                                                                                if(temp==10)
                                                                                        begin
                                                                                                en        <=        0;
                                                                                        end
                                                                        end
                                                4'd7        :
                                                                        begin
                                                                                rs        <=        1;
                                                                                rw        <=        0;
                                                                                en        <=        1;
                                                                                if(temp==1)
                                                                                        begin
                                                                                                date<=        8'h41;
                                                                                        end
                                                                                if(temp==10)
                                                                                        begin
                                                                                                en        <=        0;
                                                                                        end
                                                                        end
                                                default        :
                                                                        begin
                                                                                rs        <=        1;
                                                                                rw        <=        1;
                                                                                en        <=        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if(temp==1)
begin
date= 8'h38;
date= 8'h38;
date= 8'h08;
date= 8'h01;
date= 8'h04;
date= 8'h0c;
end
这里可能有问题,RS和RW设置以后数据的读取是不是要在en的fail edge,你一下子对date连续赋值,这些阻塞语句赋值后,date最后的值为8‘h0c,然后你再来个en的下降沿
读取了8’h0c的值。因此,上面的命令都没有执行,所以初始化有问题,你再试试,把大date的赋值用多个包括if(temp==1) begin...end  if(temp==10)  en <= 0;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