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被拉低问题

楼主:
      请教个问题哈,不知道大家能看到我附件的电路图,AT89c2051是5V供电,有2个输出和一输入。有个输出控制一个NPN9013,另外一个输出和输入被100k和200k电阻分压与cpu直接连接,因为cpu工作电压为3.3v。

        现在问题是,控制9013的输出脚与9013B基极接100k电阻,输出电压被拉低,不过也只拉低0.3v,如果用几k的电阻,就成了0.7v,几乎为BE间电压。这是不是证明快到了单片机输出限制电流?还有另外2个脚有分压电阻,IO口电压也为4.83 V 也被一定拉低。

       现在这个单片机实现我要的功能,但是因为它只要有电输入,它就要工作,这样会不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这样用合乎单片机使用规则么?

      第一次做这个东西,之前没有经验,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回???

网友:
没看明白,单片机到底是5V还是3.3V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是5V供电,与单片机相连的cpu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很清楚啊 7805输出不5v?

网友:
除了单片机还有一个CPU?什么型号的啊?大部分直接连就行了。9013基极的限流电阻太大,1K左右的就行了!还有把R92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cpu为AT91SAM9G45 ,供电为3.3v 。
       1不知道你仔细看了我的描述没,限流电阻换为10k时,相连的IO口会被拉到0.7v,更别说1k,
        2 R92去掉,这个是单片机高电平经典复位电路吧  ,去掉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核心问题是io口被拉低,影响单片机使用么,因为它只要有电源就会一直带电动作。

网友:
第一、你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电路不对!!!!!!
第二,你看一下R92在哪儿!

网友:
IO口电压也为4.83 V 也被一定拉低。
----------------------------------------------
你的输出电压5V   0.1V的偏差都米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那里放电阻没什么不对吧,如果没有,有可能造成基极悬空,当然这个地方或许不会,但不是拉低IO的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三用表量是没的 ,拉低是肯定的,这个单片机输出限制电流应该只有几十微安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我错了!!!

网友:
问题归一就是拉低IO口影响单片机使用寿命么

网友:
单片机本身输出电阻比较大,是否影响单片机寿命要看输出电流、单片机本身的使用温度范围

网友:
LM7805的压差会影响LM7805的带载能力的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这个没问题 输入时12V 这个压差问题肯定考虑了

网友:
难道都没碰到过类似问题,如果说用IO口直接驱动,而不是加上拉电阻,如果IO被拉成0了,这样对单片机影响大么。若没拉到0只是拉了零点几V 影响大么

网友:
程序里I/O口有没有打开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没有推挽上拉吧。

网友:
2051的IO是弱上拉强下拉型,输出高电平时等效为一个数十K的电阻接到VCC上实现的,外部负载大当然会被拉低,自己用欧姆定律算算即知。2051驱动晶体管的话,最好使用PNP管,因为2051具有20mA的强下拉能力,可以轻松驱动PNP晶体管,驱动NPN管只能获得很低的基极电流。另外与3V逻辑的IO相连时,因为弱上拉的缘故可以直连,后者串一个1k电阻即可,楼主的设计实在是在想当然,其实看看器件手册,再用欧姆定律就足可理解相关的一切。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换成9012pnp 结果是输出高时  9012截止,输出0时,9012一样没导通,而且基极电压为6V

网友:
想围观一下都 不行!你的图实在是太模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3.3v.单片机5V啊

网友:
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要用npn,因为给三极管的电压VCC是12V,即使用PNP,你PNP的E级接12V,你用5V的基极电压能把PNP关掉么,现在为了和CPU配合,我单片机也是3.3供电,3.3V的电压加在PNP的B极上能管掉PNp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清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