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想自己动手焊一个开发板,需要什么东东

楼主:
我想自己买个面包板或万能板自己做一块,不要跟我建议去买,,想知道做一块够我学习51的开发板需要的原件的名称和数量,因为我这里离电子城很远,想一次性全部原件都买了,学到什么就焊什么上去。。。

网友:
找个51开发板的原理图  现在51的开发板功能都很全  你照单全买了把  记得去的时候把杜邦线 插针 插孔 串口线 双头USB供电线  DB9  USB头全部都买好了  按键 LED可以多买点  你叫别人说要买什么东东还是很难说的哇  找个原理图把  照单买就是了

网友:
单片机可以买2块 有的时候自己下载不了程序 都会怀疑单片机是不是买的坏的  2块就可以打消你的怀疑心了

网友:
为了学习方便,要用到以下元件
1、 STC的单片机容易上手,初学能买DIP封装的好些,最小系统元件可最少。要找简单原理图。
2、串口线要用到,可以只买插头,焊一个。
3、万用板方便焊接其它元件如LED,蜂鸣器等。
4、5V电源`。

网友:
呵呵,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AT89S51 单片机实验及实践教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