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74HC573来实现一个接口多种用途?

楼主:
如何使用74HC573来实现一个51引脚的接口有多种用途呢?

还有这段话

“锁存器 介绍    如果单片机的总线接口只作一种用途,不需要接锁存器;如果单片机的总线接口要作两种用途,就要用两个锁存器。例如:一个口要控制两个 LED,对第一个 LED 送数据时,“打开”第一个锁存器而“锁住”第二个锁存器,使第二个 LED 上的数据不变。对第二个 LED 送数据时,“打开”第二个锁存器而“锁住”第一个锁存器,使第一个 LED 上的数据不变。如果单片机的一个口要做三种用途,则可用三个锁存器,操作过程相似。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并不这样做,只用一个锁存器就可以了,并用一根 I/O 口线作为对锁存器的控制之用(接 74373 的LE,而OE可恒接地)。所以,就这一种用法而言,可以把锁存器视为单片机的 I/O 口的扩展器。”

这句话中“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并不这样做,只用一个锁存器就可以了,并用一根 I/O 口线作为对锁存器的控制之用(接 74373 的LE,而OE可恒接地)。所以,就这一种用法而言,可以把锁存器视为单片机的 I/O 口的扩展器。”

这是怎么实现的?前面不是说明白了“如果单片机的总线接口要作两种用途,就要用两个锁存器”,为什么"还可以只用一个锁存器就可以了"?

谢谢啊~

网友:
建议看它的实际电路吧,不必拘泥于文字描述,看实例理解了就行了。

网友:
哪有实例呢,谢谢(我当时就是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