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全国比赛,方向是电源类。对模块的供电电源设计存在些问题,想请教下各位高手

楼主:
由于本人参加此次全国大学生电子电路设计大赛,方向是电源类。由于电源类的

题目中,不允许使用现有电源,只给220V的交流电。其他的电压都需要自己做。

例如微处理器及显示模块的供电,驱动电路等模块电路的供电等。功率一定比一

般信号类等其他题所需大。所以我想请教各位高手,一般选取的变压器是多大的

。电源种类的需要多少?如15V,12V,5V等。是否需要两只或以上变压器?供电

模块各位大家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也可以将自己的疑问放到这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也希望各位能够解答小

弟的疑问。

网友:
跟我一样的头像啊~~呵呵,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有缘、、

网友:
显示模块电压不用太大吧 嘿嘿,我们组也是电源类的,不过现在还没准备什么了,前几天做了俩单片机最小系统,不过这两天没有调出来。 明天继续制作稳压电源,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们可得抓紧了,有些电源模块还是得做的。如DCDC,DCAC等

网友:
有QQ吗?我也做的是电源模块,QQ276333734,欢迎交流。

网友:
我也是作电源的!顶一下!

网友:
黄智伟 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注意了:

1. “电源类”赛题近届都有
在9届电子设计竞赛中,电源类赛题有7题:① 简易数控直流电源(1994年A题);② 直流稳压电源(1997年A题);③ 数控直流电流源(2005年F题);④ 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2005年G题);⑤ 开关稳压电源(2007年本科组E题);⑥ 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2009年A题);⑦ 电能搜集充电器(2009年E题)
比较历届赛题可以看到, “电源类”赛题从DC→AC,而且设计要求是越来越高。例如:

2005年G题“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要求:
(1)输出频率范围为20Hz~100Hz的三相对称交流电,各相电压有效值之差小于0.5V;
(2)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5~3A时,输出线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36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1%;
(3)设计制作具有测量、显示该变频电源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和功率的电路,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
(4)变频电源输出频率在50Hz以上时,输出相电压的失真度小于5%;
(5)具有过流保护(输出电流有效值达3.6A时动作)、负载缺相保护及负载不对称保护(三相电流中任意两相电流之差大于0.5A时动作)功能,保护时自动切断输入交流电源。

2009年A题“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要求:
(1)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功能:RS和RL在给定范围内变化时,使 ,相对偏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
(2)具有频率跟踪功能:当fREF在给定范围内变化时,使uF的频率fF=fREF,相对偏差绝对值不大于1%。
(3)DC-AC变换器的效率,使 ≥80%(RS=RL=30Ω时)。
(4)具有输入欠压保护功能,具有输出过流保护功能。

2.2.2        历届“电源类”赛题的主要知识点
从历届“电源类”赛题来看,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需要了解:
        变频电源、PWM开关电源等工作原理、系统结构和电路组成
        AC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
        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
        AC整流和滤波电路设计与制作
        斩波和驱动电路设计与制作
        逆变和驱动电路设计与制作
        电流、电压检测电路设计与制作
        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设计与制作
        真有效值检测电路设计与制作
        ADC和DAC电路设计与制作
        DC-DC升压型开关电源电路设计与制作
        DC-DC降压型开关电源电路设计与制作
        直流稳压电路设计与制作
        单片机、FPGA、ARM最小系统电路设计与制作
        微控制器外围电路(显示器、键盘、开关等)的设计与制作

2.2.3 建议:
“电源类””赛题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对有些专业的同学来讲,在专业课程中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去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理论用来指导行动。没有理论基础,盲人摸象,行动一定会有困难。
另外,“电源类””赛题的实践性要求很强,例如变压器的制作,特别是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制作,电感线圈的设计与制作、PCB的设计等。
站在岸上是学不会游泳的。建议从简单的基本的电源类电路做起,如简单的直流稳压器电路等,通过一些作品的制作和训练,找到感觉。
(1)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在训练过程中,以历届赛题为基础,可以选择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做一些训练;主要训练这类赛题的共用部分,如变压器、AC-DC、滤波器、微控制器、ADC/DAC等。完成相关模块的设计制作,以备竞赛需要。
(2)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还应该注意与电源特性和指标参数测试有关的仪器仪表的设计与制作。一些赛题会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如2007年本科组E题“开关稳压电源”要求测量输出电压和电流。
(3)主攻“电源类”赛题方向的同学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考虑一下:
① 还有哪些“电源类”的赛题在竞赛中没有出现过?如大功率电流源等,在培训过程中事先训练一下。
②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会在放大器、仪器仪表、高频、控制类等赛题中出现?
③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在指标和功能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如效率、稳定度、输出功率等。
④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在制作要求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4)主攻其他方向的同学,也需要注意电源的设计与制作。

网友:
不管怎么样,一定做一次往年的赛题作为基础!了解整个流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搞电源的,顶一个先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是搞搞电源之类的!顶一下

网友:
我哭啊。想做个稳压电源,指导老师说没意义,板子都有了,到时候直接焊就行了~!打击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实践一下总是会有收获的,我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网友:
我也是做电源的,不过我只管软件部分,你们用的什么单片机做控制的,还有程序写得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黄老师好,我想做大功率恒流源,想了解一下,如果电子设计大赛出的话可能会出多大的电流呢。。。多大的功率呢。。。。。不知道现在这个技术怎么样,如果功率大了的话不知道是否大部分学生都能做出来,还望老师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你老师说做啥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兄弟你好,你是参加国赛吧,我也是要参加国赛做电源,也是做软件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哈。我QQ:48188805。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我想做电源类,希望和你们探讨一下

网友:
大家好,今年国赛电源类,可能出什么题目啊,我也是做电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