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串口buffer定义???谢谢

楼主:
TI给提供的参考程序:经测试没有定义  P3DIR |= 0x10 时串口仍然可以发送数据给PC机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P3DIR |= 0x10;                          上面的语句定义了P3.4,P3.5为串口复用,此处为什么不定义P3DIR呢,这样默认不都是输入么,怎么会有TXD的数据输 出给PC机呢?实际测试时,采样默认状态,确实是可以发送数据到PC机,请大侠给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置为串口,应该和P3DIR无关了,因为其已经不是IO功能了。

网友:
作为I/O口使用时要先设置,以决定输入输出方向,但由P3SEL |= 0x30; 设置为第二功能引脚时就不用设置DIR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是这样的   P3口的BIT4第二功能就是TXD   不设置方向也能自动执行发送的功能的
所以有第一句 P3SEL = 0x30 就行了

网友:
嗯,4楼说的更具体些,看了一些参考书,网上也查了下,有的定义了方向,有的没有定义方向,看来不要太较真了,反正功能可以实现就OK了,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