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之一:LM3S811PWM产生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hw_pwm.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pwm.h"
#include    "systeminit.h"

int main(void)
{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
 clockInit();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PWM时钟源1分频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PD口外设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  使能PWM外设
 GPIOPinTypePWM(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设置PD0,PD1为PWM0和PWM1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0,                    //  设置PWM发生器0为上下计数方式,两路PWM不同步
 PWM_GEN_MODE_UP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0, 60000);                        //  设置两路PWM的共同周期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0, 50000);                       //  分别设置两路PWM的匹配值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1, 10000);      //  修改50000和10000可以设置占空比
 PWMOutputState(PWM_BASE, PWM_OUT_0_BIT | PWM_OUT_1_BIT, true);      //  使能PWM0和PWM1
 PWMGenEnable(PWM_BASE, PWM_GEN_0);                                  //  使能PWM发生器0
 while(1);

为什么编译通过了 也下载进去了 但是响应的管脚没有反应 紧急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hw_types.h"#include    "hw_memmap.h"#include    "hw_ints.h"#include    "hw_gpio.h"#include    "hw_pwm.h"#include ...

是不是漏了以下管脚设置?

    // TODO: change this to select the port/pin you are using.
    GPIOPinConfigure(GPIO_PD0_PWM0);
    GPIOPinConfigure(GPIO_PD1_PWM1);

放在它们之间: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  使能PWM外设
    GPIOPinTypePWM(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设置PD0,PD1为PWM0和PWM1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IOPinConfigure(GPIO_PD0_PWM0);
GPIOPinConfigure(GPIO_PD1_PWM1);
对 LM3S811 是无效的,
问题是出在哪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

请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