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F449的AD12采样率问题

楼主(2011-07-26):
紧急求教F449的AD12采样率问题
Ti的技术文档上说AD12的采样率最高有200KS/s,但是按照设置: 采样周期=4*ADC12的时钟*N,其中N可以根据SHIT_X设置,而ADC12的时钟是5MHZ的【百度查的,在Ti上没找到具体值】,这样的话,我设置SHT0_0,即N=1,所以按照公式采样周期=4*ADC12的时钟*N=4*1/5MHZ*1,这样来看ADC12的采样率不是有1.25MS/s了?? 远大于200K/s??? 求各位解答
时钟
百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datasheet上写的速度最高是200k,那肯定是200k了,这个应该以datasheet为准,不是像您说的那么算出来的,因为datasheet已经规定了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