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_io中,怎样通过js方法回显io状态的?

楼主:
enet_io例程里面有两种方式控制io,一种是SSI+CGI,一种是JS。

分析JS的方法,貌似没应用到CGI,为什么我在主程序中屏蔽掉CGI的设置语句后,网页上面io状态就不能显示了呢?

向论坛各位前辈高人请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emo 1 采用的 JS,Demo2 是 CGI,屏蔽 CGI 至少 Demo1 不会受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屏蔽了CGI后,LED可正常开关控制,但网页上就是没有状态显示,不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Demo 1 不能显示,还是 Demo 2 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