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0 FPGA驱动程序

楼主: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Sht10
(
input    wire              rst,                 //系统复位信号
input    wire              clk,                 //20MHZ时钟
input    wire              rd ,
input    wire              rd_clk,              //
input    wire              clk1ms,
output   reg               scl,                 //串行时钟信号
inout    wire              sda,                 //串行数据、地址
output   reg               rw_rdy,               //读写完成信号
output   reg[7:0]          RH_Data,               //
output   reg[11:0]         T_Data
);
//定义常量
/**************下面定义的常量更改时需谨慎******************************/
localparam CNT_WD = 5;
localparam US_CNT_VALUE = 20;
//localparam dlt = 1;
//parameter
localparam dlt = 1;
localparam IDLE = 4'b0000,
           START = 4'b0001,
           WRITE = 4'b0011,
           READ = 4'b0010,
           STOP = 4'b0110,
           DEVICE_ADDR = 4'b0100,
           BYTE_ADDR = 4'b0101,
           write_delay = 4'b0111,
           read_delay = 4'b1000,
           Ts         = 4'b1100,
           Ts1        =4'b1101,
           Ts2        =4'b1110,
           Ts3        =4'b1111,
           Ts4        =4'b0100;
localparam INSTEP0 = 2'b00,
           INSTEP1 = 2'b01,
           INSTEP2 = 2'b10,
           INSTEP3 = 2'b11;
localparam FREE_OPERATE = 2'b00,
           WRITE_OPERATE = 2'b01,
           PRE_READ_OPERATE = 2'b10,
           READ_OPERATE = 2'b11;

localparam  rst_cmd=4'd0;
localparam  status_read_cmd=4'd1;
localparam  status_write_cmd=4'd2;
localparam  data_acq_cmd=4'd3;

/**************上面定义的常量更改时需谨慎******************************/
//定义变量
reg iic_sda_enb;
reg sda_buf,rd_clk_buf;
reg[7:0] data;
reg[23:0] ts_data;
reg[1:0] rd_clk_syn;
reg[7:0] cnt;
reg[3:0] state;

reg rst_rdy,tran_rdy;
//逻辑实现
//双向端口逻辑转换
assign sda = (iic_sda_enb)?sda_buf:1'bz;

// 串口时钟缓存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rd_clk_buf<=1'b0;
     rd_clk_syn<=2'b00;
    end
  else
     begin
     rd_clk_buf<=rd_clk;
     rd_clk_syn<={rd_clk_buf,rd_clk};
    end

 end
// 数据采集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iic_sda_enb<=1'b0;
      scl<=1'b0;
      state<=IDLE;
      cnt<=8'd0;
    end
  else
        case (state)
  IDLE:
    begin
      scl<=rd_clk;
      iic_sda_enb<=1'b1;
      if (rd_clk_syn==2'b01)
          begin
          cnt<=cnt+1'b1;
          sda_buf<=1'b1;
          end
      else
          if ((cnt==8'd10) && (rd_clk==1'b1))
            begin
              cnt<=8'd0;
              state<=Ts;
              ts_data<=18'b000001111000000001;
            end
    end
 Ts:
    begin

      iic_sda_enb<=1'b1;
      scl<=1'b1;
      if (rd_clk_syn==2'b10)
           begin
             sda_buf<=1'b0;
                 state<=Ts1;
           end
     end
 Ts1:
     begin
         if (rd_clk_syn==2'b01)
            begin
              sda_buf<=1'b0;
              state<=Ts2;
            end
     end
 Ts2:
     begin
            iic_sda_enb<=1'b1;
         scl<=1'b0;
            if (rd_clk_syn==2'b10)
              begin
               sda_buf<=1'b0;
                   state<=Ts3;
              end
     end
  Ts3:
     begin
            iic_sda_enb<=1'b1;
         scl<=1'b1;
         if (rd_clk_syn==2'b01)
           begin
            state<=START;
            sda_buf<=1'b1;
           end
     end
  Ts4:
     begin
            iic_sda_enb<=1'b1;
         scl<=1'b1;
         if (rd_clk_syn==2'b10)
           begin
            state<=START;

           end
     end

 START:
    begin
     scl<=rd_clk;
     iic_sda_enb<=1'b1;
     if (rd_clk_syn==2'b01)
          begin
          cnt<=cnt+1'b1;
          sda_buf<=ts_data[17];
          ts_data<={ts_data[16:0],1'b0};

          end
      else
          if ((cnt==8'd18) && (rd_clk==1'b0))
            begin
              cnt<=8'd0;
              state<=WRITE;
              ts_data<=14'b10001000001011;
            end
    end
 WRITE:
     begin
     scl<=rd_clk;
     iic_sda_enb<=1'b1;
     if (rd_clk_syn==2'b01)
          begin
          cnt<=cnt+1'b1;
          sda_buf<=ts_data[13];
          ts_data<={ts_data[12:1],1'b0};

          end
      else
          if ((cnt==8'd14) && (rd_clk==1'b0))
            begin
              cnt<=8'd0;
              state<=write_delay;
            end
     end
write_delay:
     begin
       if(cnt==8'd80)
         begin
          cnt<=8'd0;
          state<=read_delay;
         end
       else
          if(clk1ms==1'b1)
           cnt<=cnt+1'b1;

     end
read_delay:
     begin
     iic_sda_enb<=1'b0;
     if(rd_clk==1'b1)
       begin
        scl<=1'b1;
        if (sda==1'b0)
           state<=READ;
        else
           state<=IDLE;
       end
     end
default:
     begin
      iic_sda_enb<=1'b0;
      scl<=1'b0;
      state<=IDLE;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否了解光照传感器TSL2561,我正在用。那个读写操作怎么写啊

网友:
还没时间专门去研究,有空在去看看!

网友:
有空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可是很牛啊哈哈哈

网友:
SHT10 不是只有4个引脚么,VDD GND data sck 这四个教对应程序里那些口哦,还有程序里其他的端口有什么作用哦,能详细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这样的程序还拿出来糊弄人呀,你写完没有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