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怎么显示小数

楼主:
小弟刚学单片机,想问用1602怎么显示2个小数如2.3,还有一个0.XX的数,请大侠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把那个小数看成字符串 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显示

网友:
1602带ASCII字库的,好像直接输点就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一个float转换成字符串,我是想用1602液晶显示功率值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

网友:
将小数换为整数显示,再在相应位插入小数点,比如要显示23,先在液晶上显示出23,再在2和3之间加个小数点

网友:
写0x2e就可以啦 一会发给你个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不错,我后来就是把小数换成整数的,然后再转成字符串的

网友:
uchar  xiaoshu[ ] = {"0.xx"};

DispNChar(5,0,4,xiaoshu  );

网友:
用 sprintf吧
uchar arr[10];
sprintf(arr,“%f”,你要的小数);  那个arr数组就是你要的字符串咯

网友:
突然发现我的金币好少哦 再回一贴

网友:
一般得到的都是浮点型的数据,还需要转换成char型的。这是关键,怎么转成你那样的{“0xxx”}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经验之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 sprintf吧
uchar arr[10];
sprintf(arr,“%f”,你要的小数);  那个arr数组就是你要的字符串咯

sprintf能直接输出显示在1602上吗???arr数组是将小数值赋给它么???

网友:
然后最后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