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的模数转换 谁比较了解  我仿真感觉不对 特别差分输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说的不够具体

网友:
差分输入   我设置好寄存器,连接电路 仿真的时候 得到的数字量通过公式算出电压值 为什么算出的电压值总是实际值的2倍  而且只能正差分通道的电压大于负通道的电压  否则的话得到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