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域和频域的详细说明

楼主:
求时域和频域的详细说明,最好能有案例分析

网友:
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是时域的形式;频谱仪看到的信号是频域的形式;

网友:
以坐标轴表示的话,如果Y轴是幅值,那么时域的x轴是时间,频率的X轴是频率。时域的含义是在某一时刻的幅值,频域是指在某一频率点的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