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电源】简易式可调开关电源

楼主:
AVR+电子可调电阻+开关调压管

网友:
PC-<>MAX202EPE

AT90S2313根据键盘或PC控制X9312WP,调整MAX724的基准!

网友:
板儿可真给力!

网友:
楼主加点原理图参数什么的,更好点儿。

网友:
附上原理图什么的会更好。嘿嘿。

网友:
呵呵,当时就没画SCH,直接根据器件的管脚位焊起来了!

网友:
楼主,我是个新手,可以给我讲讲原理不

网友:
用个lm317就可以啊!!!

楼上的可以搜一下这个芯片就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