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电源】TOP系列开关电源制作

楼主:
以前不懂开关电源怎么调试,以为把变压器饶好一定的砸数就完事,可是做出来的电源总是不行,要不就是带负载不行,或者是启动不了,偶尔烧东西

然后才知道,TOP算是反激式的需要调整初级电感量的,原来如此!

这个是用公司里的EE25的磁芯饶的AC85~265V输入,5V,2。5A输出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发这个意义何在,能讲讲开关电源制作流程么。

网友:
好的 TOP原理图我还是参考PDF典型的图然后输入滤波电容的选取(老师说经验值可以按每W /3UF)来选取变压器的参数,直接参考占沙友书中的参数,比如线径,匝数,电感量 饶的时候要注意输入,输出反向,饶的尽量工整些,一层层上来,先初级,初级好了,然后粘绝缘胶带,然后再饶次级,及反馈级 等饶好后,然后就是调整磁芯间的间隙,边看电感表边调整间隙,也就是绝缘胶带一层一层加,如果电感量可以了,就直接用绝缘胶带把磁芯扎老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进漆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下这个电源做出来效率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
万用表使用技巧

网友:
再将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