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st电路中电感的设计

楼主:
本人正在做boost电路,但是苦于不知道如何计算电感,想请教各位关于电感如何设计。具体的步骤如何,比如选择铁芯材料,铁芯尺寸等?我要设计的电感式0.225mH的,我无从下手。

网友:
我自己顶个~

网友:
找个电桥边绕边测感量

网友:
同上,买个铁氧体磁环,用 漆包线自己绕绕试一下,如果电流要求大的话,漆包线尽量粗点儿。
电感值就同楼上所说的用电桥测一下。如果找不到仪器,干脆到淘宝淘一个吧,这些东东都有卖的。
如果按公式计算的话,很复杂,并且有误差,同时找那个特定尺寸的磁环也费劲。如果大概算算参数到可用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利用学校的仪器测量的,基本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电桥,用的是学校的仪器

网友:
我推荐用金属粉末的做磁芯要好一些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由于开关频率是50k,我们采用高频特性比较好的铁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