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数码管驱动电路

楼主:
近几天在网上找了不少大尺寸数码管驱动电路,可些地方不太明白,请大家多多指教。

问题1:图中达林顿管的射极端接入了24V,如果达林顿管处于导通工作状态,那么,数码管的公共端的电压大概有多少呢?是不是约24V

问题2:4寸的数码管的每个笔段都是由8只发光二极管串、并联而成,见下图。

数码管的笔段接入了390欧的限流电阻,24V电源,那么,单个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为(24/390)/8=7.7mA,驱动电流较小,动态扫描数码管就不够亮了。实际效果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问题是,以上分析是否正确?(以前模电没学好,仅这几天看了不少资料,所以不确定分析是否得当)。另外,如果以上电源改为12V,通过74HC573使数码管静态显示,限流电阻改为100欧,单个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为则为15mA,而上图中的R2,R4,R6,R8端则接入PWM信号,用以控制数码管亮度。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问题3:

上图是8寸共阳数码管静态显示的驱动电路。图中没有限流电阻!原作者给出了解释:“(8寸)数码管供电电压为最大电压12.5 V,通过微处理器输出脉宽调制信号PWM,控制PMOS管,调整数码管供电电压,实现数码管亮度控制。由于数码管供电电压为最大允许电压,提高了数码管工作的安全系数,采用占空比调整数码管亮度,可靠、方便。同时取消了AG字段的限流电阻,降低了功耗。”这里取消了限流电阻,那么,单个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1、达林顿管导通时,数码管公共端是24V。

 2、图上390Ω是跨于达林顿管e-b间的电阻,段限流电阻是240Ω,算段电流时还应扣除LED的正向压降,包括静态显示。用573锁存虽能做成静态显示,但要注意芯片有总电流≦70mA的限制条件,这样用满8输出时每段连10mA都不足。

 3、请注意用74LS驱动2803高电平时不够给力。PWM控制是可以的,别忘了在FET的G-S间并电阻。至于段限流电阻是否可省,DP段是否需特殊处理,驱动电流怎么算等,请先查阅了具体型号的器件手册之后再决定(本猫原则上极不赞同省限流电阻的做法)。

网友:
十分感谢猫兄的解答!受教了。
2、 居然搞错了限流电阻,丢人啊。单个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也弄错了!分析了下,应该是(24V-8V)/240/2=33.3mA。
3、“用74LS驱动2803高电平时不够给力”,那么,如果想静态驱动8寸的共阳数码管,可不可以将74LS接入三极管,放大电流,然后再接入2803?(用到的电子器件真不少)
关于三极管开关作用的驱动电流,有个帖子讨论其计算方法。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167348
下午找了不少资料,终于有个大概的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给力”说的是74LS是TTL型系列,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弱,改用上下对称的74HC就安全了。不过此时须确认前级给74HC的输入高电平是否足够,不行的话还可改用74HCT(TTL入,CMOS出)。

 【关键点】:TTL和CMOS输入输出电平规格的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昨晚看了你的提醒后,今早我也有想到用74HC,它每个脚的电流输入或输出都能达到20mA……原来74LS和74HC有“TTL和CMOS输入输出电平规格的差异。”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