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SP430F169实现PWM波输出

楼主(2011-07-27):
如何用MSP430F169实现PWM波输出
需要用PWM波控制电机 不知道怎么用F169输出这种波 请教大家 怎样连接 代码应该咋接
电机
如何

网友A:
您好,
你可以使用定时器来实现,配合定时器的多种模式和输出调制,可以实现带延迟时间或者死区控制的PWM波。
强烈建议您先看下User Guide的定时器模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