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流反馈型运放这么容易烧啊!!!

楼主:
为什么电流反馈型运放这么容易烧啊!!!!还要用手随时感觉它的温度!上电一小会就发烫!波形出不来或者不稳定!容易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小信号放大,用ths3001搭的一个最简单的反相放大器,放大一百倍上电后就发烫,输出波形要么惨不忍睹, ...

电流型运放不适合采用反相放大接法,所以特别容易烧

网友:
没用过唉

网友:
静 看你急的  帮你顶哇 这个没玩过  等仙猫 chunyang老师前来解答

网友:
不要一杆子打死所有的电流反馈型运放

先把电路贴出来分析下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频小信号放大,用ths3001搭的一个最简单的反相放大器,放大一百倍
上电后就发烫,输出波形要么惨不忍睹,要么标准的正弦波,几百兆(我用信号源给的是1k),换了块芯片还这样。
以前就有用过电流型的运放就心有余悸,容易振荡,还容易莫名其妙的就烧了。用得很郁闷!

网友:
 问题是你要带多重的负载,若电流稍大,以±15V供电,芯片的功耗可不小。
 关键是负载的阻值。

网友:
我上次用了块电流型反馈的放大器,非常好,功耗很低,工作的时候比普通运放的温度还低,所以说并不是电流型反馈的运放就容易烧。

网友:
放大一百倍?我记得电流反馈型是不可以用来做过大的放大倍数的,一般用在滤波或是高速方面的。而且电流反馈型放大器的精度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要处理的信号是几毫伏到10V(幅值),频率也上兆了,所以考虑用+-15V供电,增益带宽积大,压摆率大的片子。我是焊完这一级直接加信号在示波器上观察的,负载的话。。。没啊,但把示波器探头打在X10挡,挂在VF1处观察,应该是个高阻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支持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我一般在处理高速信号的时候才会考虑用电流型反馈的运放。你说的精度不行是什么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负载发热是有些8K41,建议先从静态着手,输入直流看情况如何,至少不该振荡,然后逐步加快信号源频率,另外也加上负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是一段以前看过的资料:
问:CFA的直流精度怎样?
答:正像使用VFA一样,CFA的直流增益精度可以从它的传递函数算出,基本上是其内部互阻抗与反馈电阻之比。典型情况下,内部互阻抗为1MΩ,反馈电阻为1kΩ,RO为40Ω,那么单位增益的增益误差约0?1%。增益较高时,增益误差显著增大。CFA很少用于高增益场合,尤其是当要求增益绝对准确时。

网友:
问题出来了 要说说为什么,怎么该进,以免其他人也犯同样的错误,大家共同交流学习。

网友: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你的放大倍数过大(100倍),而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是反相端的输入电流乘以一个电阻(该电阻是放大器内部的一个固定电阻),而由于你的放大倍数过高,也就是你的输出电压过大,导致输入放大器内的电流过大,功率也随之加大,导致发热烧毁芯片

网友:
建议你的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控制在10倍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信号的放大,几毫伏,采样的话要放大上百倍啊,用两级放大的话怕引入更大的噪声所以偷懒了下一级放大一百倍。现在情况还好,只是芯片稍微发热,工作正常,但确实,放大倍数不精确,跟设计的有出入。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3001我也用过,放大在10倍内也会发烫的,但输出正常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多级放大,并且在运放上并一电容,减少自激振荡····

网友:
 “现在情况还好”—— 问题定位了吗,改动了哪里,能否分享一下?
 楼上farme所说挺有道理,另外还看到一说高速时看输出波形时不要把探头置成1:1,否则分布电容就能让运放发热,哪怕是图上画的是“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