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xworks下的信号量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在程序中一般使用semTake(sem,WAIT_FOREVER)函数来实现信号量的等待,我想问的是:除了semGive函数释放信号量外 还有哪些因素导致sem信号量被释放(不修改该信号量的内存地址)?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同事编写的程序,是在VS上编的,但同时也带有vxworks下的代码,我在将他们编好的程序移植到板子的vxworks上时出现了semTake(sem,WAIT_FOREVER)函数根本就没起作用,该信号量控制的task在没得到信号量的情况下不会阻塞,导致其控制的任务像打了鸡血似的狂跑,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但是同样的程序如果跑在vxsim上时又能正常运行。

      哪位大侠能帮帮忙啊?是不是我的kernel中少加了什么控件啊?

网友:
semFlush可以释放

还要注意其他问题,如该semTake的位置,参数赋值是否正确,有的时候,如果sem初始化没有做(或被其它任务错误修改了)、堆栈溢出导致参数错误等等,而且如果CPU的错误地址访问异常被关闭的话,就会出现该函数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