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SRAM芯片IS61LV25616研究

楼主:
IS61LV25616是ISSI公司的SRAM芯片,它的存储容量为16*256K,并具有高低选择信号. 特点如下:
1.高速访问时间8,10,12,15ns
2.CMOS低功郝操作
3.TTL兼容的接口电平
4.单电源3.3V供电
5.无时钟无刷新需求
6.三态输出
7.数据控制分为高,低字节
内部框图如下:

封装管脚定义如下:

管脚定义如下:

IS61LV25616的控制信号的真值表如下:
IS61LV25616时序图分析:
读时序(第一种条件)
   上面时序图是一种简单的地址控制法.地址控制的条件是,片选(CE#),读操作(OE#),高字节(UB#),低字节(LB#)有效.上面时序图反映改变地址,延时一段时间,可以取道有效数据.
第二中读操作的时序(与第一种相比,多一些控制信号)

 IS61LV25616写时序

 上面时序分析显示,SRAM不需要时钟信号参与控制,同时可以按字节高低顺序操作!
根据上面时序,可以设计基于VHDL 的SRAM 读写控制!
   FPGA程序请参考另一篇文章!

网友:
楼主 ,我顶你,提点小建议,你的存储容量不能这样写,256*16K意思是字线256K 位线16。而写成16*256K,虽然大家也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有些定义的习惯,我感觉还是比较重要,对一些主要的概念问题,我感觉还是要抓紧,对概念的深刻理解,有助于理解更多的东西,谢谢

网友:
哈哈, 谢谢楼上提醒,需要精耕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