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反馈电阻取值

楼主: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在图里的放大电路,Vout=-(Rf/R1)*Vin,我不理解R1与Rf一般如何取值。如果是放大100倍,由公式只要使Rf/R1=100就行,根据P=U*U/R可以知道电阻越大消耗的功率就越小。可不可以由我这种分析使两个电阻越大越好呢,希望大家能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
 1、倍率计算式是以理想运放为前提的,即①运放开环增益无穷大,②运放输入电阻无穷大,但实际上两者都不可能无穷大。
 2、既然运放输入电阻不为无穷大,那么就有输入漏电流存在,也就是说流过R1的电流和流过Rf的电流并不相等,其差值就是运放的输入漏电流。
 3、R1、Rf取值越大,则流过R1和Rf的电流就越小,运放输入漏电流的影响就越大,亦即,仅以Rf/R1表达的倍率式的精度越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 讲的好有道理  不过我问下 你是老师吗 怎么你弄的这么清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讲解,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也不能太小吧,太小了,消耗的功率就太大,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这就是哲学里讲的“度”吧,凡事都要掌握好“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功耗和精度的矛盾!
我不是老师,只是个业余电子爱好者。

网友:
学习一下 ,长知识了

网友:
讲的挺有道理

网友:
仙猫可是论坛里的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也对这很迷茫,现在有点清楚了,谢谢仙猫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后要向你学习啦  运放一直玩不转

网友:
仙猫大哥谦虚了

网友:
恩,就是仙猫讲的这个理!!

网友:
我只发表自己的观点,反馈电阻值和增益电阻阻值都不能太大和太小,一般取几百都几千这个范围的阻值,高速电路非常注重电阻的取值,电阻太小会造成电流过大,当然功耗也会增大,电阻太大,电阻的寄生电容就越大,容易造成运放的不稳定或者改变系统的传递函数等,所以折衷是一个权衡的结果。。。

网友:
在一般的场合可以按理论上那么算,差不了多少,要求高精度的就要考虑其它因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能否问您个问题呢?电子假负载如果要能进交流电源的话需要注意哪几点,就是跟直流电子负载应该有哪些不一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您一问题吧,上图中那个平衡电阻R2似乎取值不等于R1与Rf的并联值,也不会影响效果,请指点

网友A(2011-07-29):
回复 网友C:
太笼统了不知说啥好呢,假负载是个有源器件,做交流假负载恐怕最麻烦的恐怕是,为对应电压方向的变化,需有两套电路吧?或者桥式整流回避?——没有具体事例,有些凭空猜测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这个嘛,效果确实不易看到,因为平衡电阻是对付失调电流的,运放的失调电流本来就不大,要用到精密之处才会显现影响。

网友:
向仙猫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