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 430的simulator仿真不了?

楼主:
我用simulator仿真时,每次一点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就弹出一个user error:illeagl opcode found on address 0x0.我试了以前调试成功过的程序还是一样,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程序那,我看网上说的,然后又把library设置成的Full DLIB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这几天一直在找原因,好不容易写了程序,就这样落在那里调试不了,杯具啊,若哪位哥哥姐姐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感激不尽,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还要设置哪里。。。

网友:
问题解决了,点Debug and downloading可以调试程序,但是上面的那个还是不行,可能是我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我试了一下,改成Debug and downloading可以啊,不知道你说的“上面的那个还是不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是说 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Debug and downloading完全不好使 两个都不用,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