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库文件 "iostm8s103f3.h" 和 "stm8s.h" 重定义报警

楼主:
我用的是IAR STM8 1.1 的 里面自带的 iostm8s103f3.h stm8s.h 一起定义时 出现 重定义

Warning[Pe047]: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AWU_TBR_AWUTB" (declared at line 1689 of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stm8\inc\iostm8s103f3.h") C:\Users\Dell\Desktop\ST204P\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inc\stm8s.h 328

这个只是200多个定义中重复的一个

而且 这个 iostm8s103f3.h 文件中没有定义GPOIC口 PC_ODR_ODR0等关于C口都无法直接使用 是因为IAR版本低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
那我想,你要么就把2个*,h里交叉定义的名称屏蔽掉一个,要么呢,你就不用iostm8s103f3.h ,用你觉得麻烦的的函数了。其实我觉得函数也不麻烦,都是库里自带的函数,只是增加了代码量:(

网友:
自己顶   论坛里没人帮忙解决么

网友:
建议你不要都引进来,就引一个stm8s.h,然后在stm8s.h里加上#define stm8s103,然后再编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定义 iostm8s103f3.h    比如写IO的话 就不能直接用PA_ODR_ODR1=1这种方式了  要用函数来表达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其他的方便的表达方式就不能直接使用了

你说的方法我也用到了  但每次写一些数据  很多情况下都要用函数  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 也只有你说的这个办法了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纠结中。

网友:
我的使用时就只引用了iostm8sXXXXXX.h头文件时,就能正常编绎.没有你所说的现象出现.

网友:
我以前也为些纠结,现在想也了一个方法:只引用stm8s.h,想要直接操作IO的话,可以这样:GPIOC->ODR &= ~CurrentCtl;    GPIOC->ODR |= ShutDown;
这些问题不就解决了。我就是这样用的,个人感觉好用的很。

网友B:
#define stm8s103很好用,感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stm8s103很好用,感谢中。
为什么我在STM8S.H的头文件里添加#define stm8s103没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STM8S.H的头文件里添加#define stm8s103没效果呢

/* #define STM8S208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 #define STM8S207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 #define STM8S007 */      /*!< STM8S Value Line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AF5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 #define STM8AF6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 #define STM8S105 */      /*!< STM8S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005 */      /*!< STM8S Value Line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AF626x */    /*!< STM8A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1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003 */      /*!< STM8S Value Line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9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我刚刚发现的,看倒数第三行,要大写

网友:
iostm8s103f3.h这个很好用的

网友:
9楼的方法很不错啊。。@lovedou10000

网友:
好像iar自带的例程文件用的是iostm8xxxx,然后ST库用的是stm8s.h  ,任选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