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SP2407串行连接12864液晶屏程序及连接方式

楼主:
引脚号        引脚名称        方向        功能说明
1        VSS        -        模块的电源地
2        VDD        -        模块的电源正端
3        V0        -        LCD驱动电压输入端
4        RS(CS)        H/L        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5        R/W(SID)        H/L        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
6        E(CLK)        H/L        并行的使能信号;串行的同步时钟
7        DB0        H/L        数据0
8        DB1        H/L        数据1
9        DB2        H/L        数据2
10        DB3        H/L        数据3
11        DB4        H/L        数据4
12        DB5        H/L        数据5
13        DB6        H/L        数据6
14        DB7        H/L        数据7
15        PSB        H/L        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16        NC                空脚
17        /RET        H/L        复位 低电平有效
18        NC                空脚
19        LED_A        (LED+5V)        背光源正极
20        LED_K        (LED-OV)        背光源负极
液晶屏资料
谁能帮帮我写一下。我自己也写了一个,但是不好用
我是5引脚(SID)接的IOPF1引脚(SCLK)接的是F3口 其他的正常
先设置的*PFDATDIR = 0x00FF;
unsigned int SID=0;
unsigned int SCLK=0;
void write(unsigned in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byte);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void lcdinit(void);
unsigned char  ma1[] ={"运行状态"}         ;
unsigned char   ma2[]={"运转  "};
unsigned char   ma3[]={"停止  "};
void lcdinit(void)        //初始化LCD
{
   delaynms(1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write(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

void write(unsigned in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nms(10); //延时是必须的
  send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nms(3);  //延时是必须的
  send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nms(3);  //延时是必须的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ID=0;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ID>>6;
   *PFDATDIR=*PFDATDIR|SID;
   *PFDATDIR=*PFDATDIR&0x0008;//SCLK
   *PFDATDIR=*PFDATDIR&0;//SCLK
   *PFDATDIR=0x00F8;
   bbyte<<=1; //左移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    for(db=0;db<10;db++);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while(1)
        {
        write(0,0x80); for(i=0;i<8;i++)  write(1,ma1);
        write(0,0x84); for(i=0;i<8;i++)  write(1,ma2);

   write(0,0x84); for(i=0;i<8;i++)  write(1,ma3);
  write(0,0x90); for(i=0;i<8;i++)  write(1,ma4);
        }
}
谁能告诉我我什么地方错了,液晶屏上什么都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