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型和电流型变频器的优缺点??

楼主:
         请各位大侠介绍一下电压型和电流型变频器的优缺点,及根据其特点的最佳应用场合。请大家发表各自的见解!!!!!!

        先两者都属于交-直-交变频器,由整流器和逆变器两部分组成。

        由于负载一般都是感性的,它和电源之间必有无功功率传送,因此在中间的直流环节中,需要有缓冲无功功率的元件。

        如果采用大电容器来缓冲无功功率,则构成电压源型变频器;如采用大电抗器来缓冲无功功率,则构成电流源型变频器。

       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的区别仅在于中间直流环节滤波器的形式不同,但是这样一来,却造成两类变频器在性能上相当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列表比较如下:

       电压型变频器与电流型变频器的性能比较
      1、储能元件:电压型变频器;电容器电流型,电抗器。

       2、输出波形的特点:电压形电压波形为矩形波电流波形近似正弦波;电流型变频器则为电流波形为矩形波电压波形为近似正弦波。

      3、回路构成上的特点,电压型有反馈二极管直流电源并联大容量电容(低阻抗电压源);电流型无反馈二极管直流电源串联大电感(高阻抗电流源)电动机四象限运转容易。

      4、特性上的特点,电压型为负载短路时产生过电流开环电动机也可能稳定运转;电流型为负载短路时能抑制过电流电动机运转不稳定需要反馈控制。

网友:
这个无功功率只有在制动的时候有影响吧,正常运行的时候有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