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M0)板子为什么不会上电就立马复位

楼主:
请问大侠,LPC1114(M0)板子为什么不会上电就立马复位,下完程序后总要拔下USB线才能看到运行的效果,哪位大侠能帮帮忙解决下?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什么USB

网友:
不要啊  不要拔下USB哇

网友:
我用的是TinyM0板子,每次下载完程序,例如下载个点灯点亮(P2^7口)的例程完后,要重新把板上的USB线重新拔插,才能看到灯亮灭。怎样才能解决这问题?这是属于上电不复位的情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il中没有设置下载完复位。

网友:
下载完后一般是要复位的,MDK不提供软件复位,当然调试模式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