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板问题交流

楼主:
不知道大家直流电机驱动都用什么电路我是用这个电路的

但是学长改了一个电路,原理我也看明白了,是为了节省两个IO口,但是为什么8050的开关作用不是很好,没办法我有改成了上面的电路

下面这个是学长的一个电路

网友:
如果有使用L298只用两路pwm控制in1和in2就可以搞定的,说一说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