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Flash Programmer 串口 出错

楼主:
本想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 通过串口对LM3S6432下载程序,结果始终波特率不匹配。
向大家咨询下,如何使用。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串下时,得把某脚接个地啊,

我想波特率这个低级错误,是不可能发生,在硬件和操作顺序都对的情况下,难道固件还有差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波特率的设置,串口设置两边要一致,才能握手

网友:
我的芯片里面没有任何程序,是不是串口ISP程序先要下载到芯片里面?能不能像STM32那样,可以直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6432 需要先下载 bootloader,其它有些芯片在芯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可以直接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些芯片可以直接下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带ROM软件包的芯片,比如tempest系列可以直接下载。
6432的话,如果是新芯片也可以下载,如果自己擦过flash,就不行了。

网友:
是否需要配置些什么文件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问下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