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出DDS信号不需经过DA实现正弦波输出的方法求助

楼主:
我的想法是在FPGA内部用高频的三角波调制正弦信号,输出spwm信号,然后在外部用低通滤波电路把高频的三角波信号滤掉,还原出正弦信号,而正弦信号有可以通过比较器得到方波。从而省掉DA电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做过,这样的做法可行吗?请指导!

网友:
我同学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
如果从输出正弦波来讲是可以的。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这个方法很不好,波形不能叠加,正弦波的谐波较大。

此外幅度也不能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 不用DA的 ?

网友:
直接用DDS芯片也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目不给用DDS集成芯片 DA集成芯片

网友:
pwm,或是lvds电平加电阻网络

网友:
pwm就可以,完全没问题~
之前电子竞赛做过pwm的乒乓球游戏,直接看时域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跟你说,不想用DA,你想得到好的波形的话,有两种方法:1,SPWM+滤波器;2、SOPC        不让用DA就可以自己搭建权阻值网络自己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