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有SPI硬件接口吗

楼主:
我知道MSP430f149有USART接口,没有IIC硬件接口,但不知道它有没有SPI接口????

最近让它和93C46通信,如果有430f149有spi接口的话,编程应该很简单了。呵呵。

网友:
您好,MSP430F149的USART模块可以配置成UART模式或者SPI模式。您可以将其配置成SPI模式,实现硬件SPI功能。

网友:
通过MEx  SFR使能USART模块

网友:
回答

是可以做为spi .
Fred

网友:
可以设置,UXCTL寄存器的SYNC位来选择

网友:
还可以用普通IO口模拟SPI通讯的,速度也可以

网友:
430的硬件SPI搞了几天没有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