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msp430实验的意外

楼主:
可能是少见多怪,但我确实不知道原因

本来是做的按键检测实验的,按s1共阳极数码管第一位显示0,s2-2依次共四位,电路一接通数字就显示出来了,但是当我手掌在电路上晃悠时电路上晃悠时数码管的显示位数就变了,不知道为什么。

旁边倒是有一个光敏电阻串联一个电阻接在vcc和地直接但是并未送给单片机,这是为什么呢?

求解释!

网友:
你好,
   根据您的描述,可能是您的线路板抗干扰的问题。将MCU的不用的引脚配置成输出高或者低电平。或者通过改进PCB的设计来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网友:
回答

可能是干扰,但可能性大的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请仔细检查你的程序。
特别是刷屏的时间间隔。
Fred

网友:
我感觉是干扰,如果有其他程序下进去,不在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接地设计不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