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d文件

楼主:
调试和最终程序可不可以用同一个CMD文件的啊?

网友:
可以,不过一般是分开用,调试把程序放在SRAM运行,产品使用的版本,程序放在flash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意思是调试时也可以把程序放在Flash中运行是吧?

网友:
其实放哪都无所谓吧。但是在哪运行是你的程序决定的。CMD中可以安排内存分配

网友:
那我就都拿最终的CMD文件进行调试了和最终烧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程序大小了,如果《=ram大小,建议调试的时候先放到ram里,最终放到flash中,如果》ram,可以直接放到flash中调试。另外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程序在ram和flash中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注意算法的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专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