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怎么给Uartget函数加上类似DOS的命令行功能

楼主:
  1. int uartGets(char *s, int size)
    {
    char c;
    int n = 0;

    *s = '\0';
    if (size < 2) return(0);
    size--;

    for (;;)
    {
    c = uartGetc();
    uartPutc(c);

    if (c == '\b')
    {
    if (n > 0)
    {
    *(--s) = '\0';
    n--;
    uartPuts(" \b");

    }

    }

    if (c == '\r')
    {
    uartPuts("\r\n");
    break;
    }

    if (n < size)
    {
    if (isprint(c))
    {
    *(s++) = c;
    *s = '\0';
    n++;
    }
    }
    }

    return(n);
    }

我的开发板是LM3S2965,现在正在做一个通过uart口修改寄存器的小项目,遇到一个C语言方面的问题:怎么给uart超级终端界面下的命令行添加一些按键规则,比如退格键不能删除自带的提示语,按“上”键回显上一条指令,光标在命令最右端就无法再向右移动等。数据结构学的太差,听同学说要用堆栈,不会用啊~~~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 stellarisWare cmdli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