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的液晶屏的校准

楼主:
用LM3S驱动320*240液晶屏控制芯片是ili9320,触摸液晶屏但是坐标不对。我设置了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四个坐标点。读出了他们的坐标的值,但是如何转化成在液晶屏上的真是坐标的值。是不是需要一个计算公式。我上网上夜搜了一些但是的出来的坐标值还是不对。我用的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TI的stellarisware软件包里有触摸屏的驱动touch.c,在boards/dk-lm3s9b96/driver里,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没有找到TI的stellarisware软件包,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专家啊!

网友:
楼主的屏是SPI驱动的吗?

网友:
是的啊!就是校准值一直不对,我自己仿照这个写的算法

定标一般取两个逻辑点(x0,y0) (x1,y1) 对应的AD值,假定分别为(ax0, ay0) (ax1, ay1)

那么其他点得到的 AD值 如果为 (ax, ay), 要得到对应的逻辑点坐标为 (x, y), 那么:

(x-x0)/(ax-ax0) = (x1-x0)/(ax1-ax0) =>
x = x0+ (x1-x0)*(ax-ax0)/(ax1-ax0)

同样的
y = y0+ (y1-y0)*(ay-ay0)/(ay1-ay0)

显示出来的图片不好。是不是ili9320的初始化出问题了,还是取图像的代码的时候出错了。我设置的是,水平扫描,16位真彩色,RGB 565,高位在前,其他的都没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