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内部EEPROM的问题

楼主:
怎么能将6000存到 0x2000里啊    存60可以  为什么存6000就不可以了呢

网友:
8位的原固吧

改下程序应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6000是16位的,分为两个八位就可以了,读出的时候在合并。

网友:
我之前试过了    但显示的数不对啊   h1=h/2^16       h2=h%2^16/2^8       h3=h%2^16%2^8
然后  h1   h2   h3 分别存到   0x2000    0x2001   0x2002里       初始化取出    h=h1*2^16+h2*2^8+h3   这样不对么

网友:
60存在0x2000,00则存在0x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