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控制类的小车,有点没有头绪

楼主: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学长老师们,第一次参加国赛,怎么才能做好智能车?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做哪些模块,该从何下手

网友:
今年没小车了

今年没小车了

网友:
智能小车一直是我从未放弃的梦........

网友:
标题

我做了很久的小车。做小车选好车模 现在都很贵。选一个有很多PWM口的单片机,最好有AD口。前者是控制直流电机和舵机后者可能是用来采集数据,做寻迹简单的就用红外对管,做避障的就用超声波模块。小车的软件控制也比较简单的。就是和反馈调节算法。将每个对管坐标化。权值处理。小车的性能80%靠的的

网友:
标题

以前做了很久的小车。做小车选好车模 现在都很贵。选一个有很多PWM口的单片机,最好有AD口。前者是控制直流电机和舵机后者可能是用来采集数据,做寻迹简单的就用红外对管,做避障的就用超声波模块。小车的软件控制也比较简单的。就是和(PID)反馈调节算法。将每个对管坐标化。权值处理。小车的性能80%靠的是机械结构。给以后做车的一点建议。鄙人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内容手机发的又发重复了郁闷。